b460 mh55短路,更换后关不了机,有几台都是一样的

楼主(2013-01-29):
b460 mh55短路,更换后关不了机,有几台都是一样的
现在都修了几台了,都是修好了关不了机,有没有修过的,修过的讲一下
L15电感短路,更换MH55就不短路了,就是关不了机,有时会重启

网友:
换过BIOS了,KB也换了

网友:
建议刷个南桥BIOS。貌似我之前换了没出现过啊。

网友:
我修的HP CQ32 USB不能用,换了HM55以后也是关不了机,其它正常了!放电有时能好,但是多开几次就又不行了,BIOS刷了好几个,目前没解决办法!

网友:
好像这个h55的桥很麻烦,换了就会出一些怪怪的问题。

网友: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未修复

网友:
有没有那位大师修过这个问题,讲一下

网友:
遇到过 也没有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不装显卡驱动就可以正常关机

网友:
遇到过CQ32一个鸟样子的,但是没办法解决

网友:
刷bios,ec和nb的bios一起刷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一起刷也不是一定能搞好,反正搞不好就给客户退掉

网友:
遇到过一个  EC跟BIOS 一起刷的

严重打酱油

网友:
我说怎么看得这么别扭,
LZ 是HM55,不是MH55...

网友:
EC  BIOS 刷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