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E4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01-29):
接到商家的一台机子,联想E40,
拿到手拆掉电池,接可调电源20V,无待机,心想,可能待机电路有问题或者公共点电压没过去,会不会是电源接口有问题呢?
拆机拿出主板,打3-5V电压即然是OK的,接头肯定没有问题,那为什么可调电源没有待机显示呢?(也许是待机很小,可调电源没有检测到)
按开关无反映,检测开关有3.3V,按下后有高低高跳变。
看看桥,也没有被修地,I3的机子,应该桥发热量不会太大。
没办法只有查时序了
心想我是正着查呢,还是返着查呢?于是我拿了一个骰子,丢下是大我就反着查,是小呢我就正着查。结果是大,呵呵!
待机正常———————查EC无主供电(估计要开关才会有)——————仔细一看,哇靠,BIOS被动过?能道是被别人动过手脚?打电话问客户是不是之前拿到其它地方检测过,报价没有修,结果和我想的一样,不用说,拆下BIOS看看图纸是2M的,在迅维上找了一个,刷了,点机——————结果OK,跑码亮了!!大喜,心想这个钱赚的容易,给客户打电话报价280,客户同意修。让小弟娃装机
结果小弟娃装好后进不了系统,日,怎么会呢?我让他设置一下BIOS,一会小弟跟我说,自动关机了。日本人啊,不会吧,我看了下,不一会又掉电,我在想,难不成其它地方还有问题,又开机试,一会屏上出现花纹,不会吧,显卡也有问题?几秒钟又自动关机,结果我仔细一看,是小弟娃风扇线都没有插,而且显卡散热器螺丝都没有的,*脏话*,这下显卡被烧了。
无语了,点了一根玉溪,心想都是我平日教导无方啊,没办法,只有把显卡修一下碰一上运气,结果一看吓一跳,是内灌胶。无语了,硬着头皮干。。。。。。265度起芯片,(呵呵,运气不错,没掉点)心想这下还有得搞
植了球,把芯片装上去花了我一个小时25分钟,开机亮了!
汗。。。。。。希望此贴能提醒那些技术好的人,有时候不要太过相信小弟啊,会搞死人的。

网友:
让小弟上手也得自己心里有底啊 在旁边看着更好 证明自己负责

网友:
我太相信他 了

网友:
装机不用心哪,螺丝都忘了打。要说单风扇没接还说的过去。

网友:
这个徒弟要好好调教。这个错误还是蛮严重的。

网友:
不怕神一样的机器,就怕猪一样的小弟。。。这么简单的时期都坐不好,说明一点心都没有用

网友:
装机还能漏掉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