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保护隔离一波三折

楼主(2013-01-29):
一块3541P主板,拿来打了下所有电感阻值正常,加电测试为0.052,马上量PQ10保护隔离第一MOS19V ,为保护隔离不过。看到有人也飞了线早已想到了,只是修的不历害
为了确认是否是B+短路拆了PQ1G级分压9V左右正常,D级有19VS级阻值且不短路,那么B+肯定短路,修到过几台因为PQ3损坏导致不分压的
还好仁宝的可以断开焊点测试,依次断开。当断到3V5V时保护隔离通过。依次测量二组上下管DS GS SD都正常不短路。当断开PR81时隔离OK。打了下20脚阻值只有10更换OK 3V 5V正常产生。把所有的焊点连上去又不过了。看来还不只一路有问题。

断到1.8 1.05时又正常了,测到1.8V上管GS短路,考虑到刚加完电有可能会这样,拆掉GS还是短路。更换后阻值正常。再次连上焊点,依旧隔离不过。怪了一量1.8V上管G级有10V左右的电压,心中很不解这电压怎么来的
PQ28G级有400多阻值且和芯片14脚也直通,也应该受芯片控制。PQ29DS GS也正常这为什么,在更换一个还是一样。测量换下来的管子GS都击穿了,上下管一起更换再次上电又击穿了。示波器打了下B+过来的电压有点像杂波一样的,对比下3V 5V的公共电发现有一点不一样,用放大镜看PC69电容中间有点发黑拆下来量又是好的。不知道1.05V为什么不击穿。这次公共电压所连的四个电容和1.8V上下管一起更换。在次上电保护隔离顺利通过。
按下开关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以为修好了让同事装机测试,刚开了几次告诉我又不行了。拿过来板子加电测试3V 5V电压会一直跳变。断开3V电压就正常难道后续有短路,后面也有400多的阻值啊,应该不会出现短路。测量3V上管只有19V的电压,我的可调是19.54V刚刚修的隔离不会这么快又有问题了吧,在次测试PQ10可想而知19V。又不过了还好没有去拆3V所连的元件要不然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转过来在继续保护隔离
这里PAIN ACON为高,ACOFF为低。PQ18正常工作的话19V经过PR54PR60分压产生一个8V左右的电压,实测PR54 PR60电阻大小正常且无断线。

在往上走PQ16G级也是3.3高电平。PQ16导通
PQ14  B级为低电平,不导通。
PQ12PNP三级管通过PN结由C级流向B级也是一个19V左右的电压。这里测试PQ12 B级为0V
如果这里为0V   PQ12导通后就会造成又抬高了 PQ10G级的电压这就看到了为什么B+工作正常PQ10 G级却还是19V的电压。要么PQ12坏要么PQ14坏。拆掉PQ14    PQ12 B级电压正常,更换PQ14解决,至此修复
总结:刚开始8734短路造成公共点短路。保护隔离不过,1.8V屡烧上管可能是19V过来的这一路有点杂波导致PQ28击穿。而在次保护隔离不过由PQ14 C E极击穿导致拉低PQ12导致又抬高了PQ10G级电压

网友:
新手有这般技术就不算是新手了

网友:
人才多多,向你学习了

网友(2014-07-24):
仁宝的点火电路虽然有些绕,但是基本原理基本都是一样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2013-01-29):
不错,分析的很好呵呵。。。。

网友:
思路与经验都堪比老鸟,可以告别新手了

网友:
这技术还新手。我都是新新手了

网友:
楼主保护隔离电路理解的不错,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加分我写的不好么??

网友:
算不上是新手,电路知识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