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牌945CPU供电是L6713A,没CPU供电!

楼主(2013-01-29):
这是L6713A的芯片脚位图,15脚VCC有11V,17脚EN有5.4V,2、10、6脚都有11V,VID也有电压 这主板很多都是没有CPU供电,我把BOOT、 VCC 、EN、VID、都量了一遍都正常,把芯片换了还是一样没有供电出来,看着没办法了,就上论坛找找,可找了大半天都没有答案,只能找L6713A的资料了! 在修理的时候碰到一个电阻,CPU电压就出来了,也就是图中的37脚OSC / FAULT,上网找了一下这脚是振荡器引脚,这脚旁边还有一个SS/ LTBG/AMD2,是他们两个一起进到芯片形成一个2/3 PHASE
OSCILLATOR,上网翻译了一下是:2 / 3相振荡器,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后来反复用针子碰了37或32脚都可以使CPU电压出来,电压出来了,复位也有了,只是你短了电再开就没有CPU供电了,只能碰那两个脚才有,这两脚一个是3.3V过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得到1.29V电压给37脚,还有一个是12V过一个电阴得到1.28V到了32脚,这两脚旁边的电阻、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大家帮忙看看,那里不对!

网友:
EN 5.4V是不是有点高呀,1.4V左右才对吧。

网友:
j就是啊 !cpu供电应该是1.2左右啊

网友:
32脚有电压吗?ss

网友:
那不就是OCSET的问题了么

网友:
我也有块板子也 这个芯片 同样的毛病

网友:
量一下1脚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A:
EN是谁上啦的啊 就可以知道是多少电压

网友:
是监控的板子吧,以前我修过,不过修不出来,只能拉一根引线出来,开机的时候手碰一下引线SS脚就有供电了,我记得有一个例子是拆掉SS脚的二极管就可以的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A:
EN是谁上啦的啊 就可以知道是多少电压

一般由外边开关三极管控制的,由外部三极管C级相连电阻上拉完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