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开机暗屏

楼主(2013-01-29):
三星r458的机子,开机暗屏有影子,pwm是3.3v的电压,on是3.28v的电压,跳开pwm,还是一样的,求各位高手帮忙解决 下。、

网友:
不是吧。这个也问

网友:
换块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样样排除呗

网友:
这个是lcd还是led的屏啊。

网友:
供电 开启  高压over

网友:
外接一下看有没有显示呢,如果有的话最大可能是屏挂了哟。

网友:
lcd改  LED  重装

网友:
灯管 问题。这问题不算难吧,慢慢排除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