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面板是不是可以再分成两层,分开是不是就不行了。

楼主(2013-01-29):
有个显示器屏中间有液体,不知道是怎么了,报废了,我拆开了,在拿屏的中间无意中两个手指捻了一下,发现它错开成两层了,揭开后发现中间有液体,有点粘,这是液晶吗。

我不知道这液晶是什么,就把它从分开的两层上擦掉了,然后把这两块合起来又装上了,结果可想而知,不显示。

我擦掉的难道就是液晶体吗,这个面板的两层怎么这么容易就分开了呢。

在电视上看到面板有工人拿到是弯曲的,当时不理解,因为我们修显示器时拆开的液晶屏是硬的,现在终于明白了,分离之后的外面的那层拿在手里就是会弯曲的。

有高手了解吗,讲解一下这方面的常识。

网友:
最前面那一片才是液晶面板。里面是液体不会流出来的。除非破了漏液。后面是滤光的和导光板。你说的液晶屏应该是进水了。我遇见过一个客户 。电脑台在空调下面, 空调漏水滴到显示器里面了。开机还可以显示图像就是不清晰里面有水。

网友:
我这个情况是,最后带电路板那个屏又分出来了2层:带软膜屏电路板的一层和它前面的另一层(我们使用时接触的最外面的那层),我是想知道我是不是把里面的液晶体擦掉了。

网友:
楼主说的,我见过,,那个屏分两层了,,那是液晶,,

网友:
可以确定是液晶

网友:
当然是啦,

网友:
最外面那一层是偏光板。。光液晶屏显示的图像我们是看不到的,需要这层板加上才能看到。。可以拆下来,但中间是没有液体的。。液晶屏本身也是好几层。。中间有液晶体。。

网友:
把液晶面板对着灯光看,变黑的部分就是液晶漏液。

网友:
看看液晶面板的结构就清楚了。

网友:
应该没那么容易分离吧?感觉是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