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20老是白屏

楼主(2013-01-29):
宏基4920修了显卡,温度测了也正常,只要点迅雷就白屏!怀疑系统也换了,刚换过系统是好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又白屏!向大神求解!thanks

网友:
求救,客户要求退钱了

网友:
有条件代换屏试试

网友:
代换屏试试或屏线试试

网友:
别人说了是点迅雷白屏。。值得研究。

网友:
楼主假如不用迅雷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不点迅雷拿走时不会白屏,现在又白屏红屏灰屏蓝屏都来了!太悲催了,可能不指一个问题

网友:
换屏试了没

网友:
显卡是加焊的还是重植的??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有问题的情况多的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用原装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