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上面2个灯管 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3-01-29):
高手告诉我下

网友(点评):
屏内部线叫TAB,被你搞开焊了。。。==屏幕报废了

网友(点评):
这瓶能修 华宇说的TAB是一种 还有两种 你这种找会压屏的压屏就能好

网友(点评):
毫无怀疑 你的屏挂了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哎 基本上是屏挂了!!!很难修复,估计需要压屏了!

网友:
把屏电路的连接线整到咯  准备赔钱吧

网友:
悲剧,赔钱吧。扯啥呀。屏都弄坏了, 最贵的就是这液晶屏了

网友:
先把屏软线压一下,不行就是屏挂了

网友:
几乎要亏本了

网友:
屏坏了,不用想那么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屏修不了啦,换屏了

唉  就换; 2根灯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  就换; 2根灯管啊。。。

换屏的时候你就要好像对情人一样

网友:
换灯管有风险,新手须谨慎。

网友:
维修真是个细活啊 一不小心就悲剧了

网友:
换灯管是要非常小心的,特别是在拆液晶屏的时候喔。你这能确定是屏的问题了,没有专业设备解决不了的。

网友:
明显把屏上的模块扯脱焊了.估计你要亏本了.

网友:
找个专业点的地方 应该可以修的

网友:
你把屏搞坏了,,,,

网友:
2级驱动跟3级驱动的链接的排线坏了,很明显,哥哥换灯管的时候千万别吧那个小板子给碰了

网友:
屏坏了,换灯管,有风险呀,我都赔了几个了

呵呵,我也陪过一个,当时不小心,结果就挂了

网友:
屏肯定是坏了。换屏吧。

网友: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会不会显,如果会显一下,那就只能赔了,如果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暗屏,你就还给他弄暗得了……也不用赔了

网友:
基本上是赔钱了,屏软排线坏了。

网友:
现在我接的显示器如果有换灯管的,我一般会先知会客户,换灯管有风险,因为屏及排线非常脆弱,如果因换灯管出现其它故障整个显示器就报废了,客户同意才开始换灯管,这样即使换坏了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

网友:
TCP或PWB基板受力过大,TCP与端子爆破离子不够或PWB基板上的爆破离子不够造成的!这个可以修,要专业的设备就可以!估计这样的设备只有工厂里有!

网友:
当时应该和客户说清楚了,换灯管有风险,你和客户当时说了吗。没有说那就不好交代了!

网友:
呵呵~~屏的侧模块坏了!不用合计了~~以后修活的时候想着跟客户报风险!或者说保屏多钱(可以多收点)

网友:
明显缺电压,飞根线一般可以可解决,不行也最多换下面一个材料而已  压屏,看是什么屏,换灯管把旁边的耳朵整到了呀!有些人还说这修不了 真笑话了,

网友:
屏坏,鉴定完毕

网友:
我都是跟客户说清楚,如果出现意外情况,我不负责任

网友:
怎么弄暗?

网友:
不用考虑  100%屏挂了  曾经偶也干过这事  赔了台2手一样的  打那以后就非常小心了  呵呵

网友:
换灯管一定要把屏保护好。。拆的时候和上的时候,都要小心。。换灯管难就难在这里。。

网友:
换灯管前一定要和客户说清楚,风险呀,风险

网友:
必經過程~
樓主你不用灰心~
將來會更有心得~

网友:
有时候感到很纠结,换灯管看似很简单,但是有风险的,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出问题,不换肯定用不了,换容易把屏搞坏,还是在换之前跟客户沟通好,把换屏的风险说清楚,取得认可后再动手。主要还是自己要细心,拆屏的时候不能蛮干。

网友:
悲剧了啊    这哥们也干过  只有赔钱了    或者找有能修屏线的地方修一下应该能少陪一点  这就是不加小心造成的  莽撞啊

网友:
換燈管還是要細心小心,不然等於做白工還要賠錢

网友:
哎悲剧啊!屏是挂啦

网友:
换灯管可不是简单的活。

网友:
楼主恭喜你   换个屏灯管  挂个屏

网友:
屏上的驱动IC 软排线被弄坏了..修的了

网友:
放屏的时候不小心压坏了吧,没办法了的

网友:
楼主啊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换屏吧,没得修了

网友:
屏搞坏了

网友:
不幸的哥们!!!

网友:
幸灾乐祸的一群人,楼主我给你个建议,你可以把屏拆开在慢慢的装下,我以前换灯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