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晕的g450独显 vga无显示。

楼主(2013-01-29):
如题,今天一位老师拿来一个g450说是外接不显示。接机以为是驱动不对,让徒弟搞定他。没想到他是那么的不好驯服,没法重装系统还是不行。还原bios设置,换bios电池,。。哎。。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没法只能拆机仔细查看也没发现什么,难道是显卡虚焊,风枪伺候还是不行,心想是不是bios的问题,下芯片刷个bios还是不行,,,,脑子一团糟,没什么思路了。。。哪位大哥修过同样的或是类似的问题,给小弟指点一下吧。。。

补充内容 (2013-1-30 16:23):
我的机器裸板单独外接也不显示,应该不是系统,驱动,热键之类的问题,。有没有修过的师傅给我指点个捷径

补充内容 (2013-1-31 19:57):
问题已经解决。。。

8235687 -2 都不说你怎么解决的,谁知道你是不是灌水啊.

网友:
楼主还是查查VGA接口工作条件正不正常吧

网友A:
换个屏试试,量量vga供电和信号。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一下显卡试试呢。

网友C:
VGA  组织正常  就是 软件问题了  遇到过 这问题 设置的事

网友:
查vga 的工作条件,动不动换显卡是二的行为。

网友:
描述的很杂乱啊,如果是内屏有显,外接无显,首先去官网下载完整版本的显卡驱动程序安装了再试,GHOST版本的系统对外接支持是不好的。

网友D:
显卡驱动不对呀。上来就杀硬件。。。。。。。。。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查一下vga的条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试,量量vga供电和信号。

和屏还有关系么?我一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一下显卡试试呢。

感觉不像是显卡的问题,以前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么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驱动不对呀。上来就杀硬件。。。。。。。。。

驱动试了,win7
xp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驱动没问题,bios也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A  组织正常  就是 软件问题了  遇到过 这问题 设置的事

bios都刷了

网友E:
是不是热键没有装备搞不过来啊

网友:
我晕哦;居然有人让换屏!?内显正常换什么屏哦?乱指点。你要先查VGA相关线路输出部分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如果都满足线路也没缺件或元件损坏;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只能重新换显卡了哈

网友:
如果是老师的话,楼主这种要检查接口里面的PIN,老师经常用,肯能接口损坏,或相关电路损坏

网友:
在没确定的情况下,可先随便拿主板对量下是否不同处,一般场行的二级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描述的不太清楚
e.g. 外接没有显示,那外接显示器电源灯这个时候是绿色还是橙色?

VGA  RGB 三色的阻值, 行场信号是否有
示波器看一下具体情况

网友:
裸板单独上屏都不亮,能使驱动的事儿?

网友:
查VGA电路把,如果没问题就是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热键没有装备搞不过来啊

不是吧,裸板单独外接都不能显示,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要查VGA的输出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G450的机器外接的确是无显的,正常。

网友:
迅维网友没有QQ群呀

网友:
估计是热键没搞好,内屏是好的显卡就没有问题,要不就看看接口,这个毛病不大

网友F:
你这师傅当得,,交给徒弟办理,,,结果自己也郁闷了,,同楼上说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师傅当得,,交给徒弟办理,,,结果自己也郁闷了,,同楼上说法。

不是设置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我低估它了 ,不过现在解决了

网友:
你看下VGA接口的5v供电二极管和2个信号正常不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VGA  组织正常  就是 软件问题了  遇到过 这问题 设置的事

请问下vga阻值要怎么测,测哪几个接口

网友:
看一下U口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设置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我低估它了 ,不过现在解决了

请问是怎么解决?
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BIOS里面有个设置  VGA应该是禁用了

网友:
查查行、场信号吧

网友:
可能就是接口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vga阻值要怎么测,测哪几个接口

用万用表测  具体方法   论坛应该有

网友:
????、。没说怎么解决的 。。是5V电压偏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