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相一体机B300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3-01-29):
经查不开机时0电流,PQ23-g(P-MOS)为18V高电平,短接D-S就有待机3.3V和5V,此时G极下降到9.4V,由于G极电压是由二只220K分压获取的,上电阻上并有电容,怀疑是电容严重漏电或下电阻虚焊,另外不知G极是否还设有19V输入电源过欠压保护回路?请高手指点一二为谢!

网友:
不开机的 时候 什么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