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stec ATX-300-12Z电源市电电压185V不开机

楼主(2013-01-29):
收了一批ATX-300-12Z电源,使用中发现经常不能开机,拔掉所有负载,短接绿线也不行,同一时段试了多个都一样,当时量了一下市电电压,发现只有185V左右,于是就怀疑是电压问题,马上找个UPS测试,结果都正常了,不知道谁有没有办法把电源改成宽幅的

网友A:
那市电在185V时,其大电解上的电压是多少啊?辅助电源的+5和+12V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市电185V电源盒应该可以正常工作,考虑更换大电容吧!

网友:
你查的是交流220v吧,这是正常的。

网友:
市电185V电源盒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市电在185V时,其大电解上的电压是多少啊?辅助电源的+5和+12V的电压是否正常?

用UPS后可以正常工作,这时大电容两脚是144V。绿线4.25V。另外只要在市电电压高的时候正常开机,中间只要不关机不重启,电源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电185V电源盒应该可以正常工作,考虑更换大电容吧!

这个不是一个两个这种情况,而是所有的三十个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
在这个电源里找到一个TNY276PN的八脚IC,看参数这个IC应该可以提高交流电电压范围至85V-265VAC,不过现在看这个功能没有起到作用。这个IC是不是有问题了呢?

网友:
不知道我家的可以

网友:
人家厂家设计的就这样,低于180V不开机,应该是属于自我保护,还是不要改了。

网友:
你这个电源我修了一个,是5vsb后级的电容二个中的一个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