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迷茫了!!!!!求各位大大帮帮忙!!!

楼主(2013-01-29):
问个问题,我也纠结了,我也迷茫了,一朋友大概两月前吧,之前用的是E420处理器,kst1G 667内存,金泰克1G 800内存,硬盘是ST80G,主板是两月前换个ZC-945GC主板,显卡是集成的,电源是长城280,我给他的装的XP系统,每次装好之后,他拿回家玩一晚上都不会死机。

说是每天死机就是装完系统的第二天就会死机,温度一切正常,硬盘,我检测过,无坏道...

内存一条频率是667金士顿的,一条是800金泰克的

死机的时候,尼玛也不蓝屏,也不黑屏,就是直接是键鼠不能动,按住NUMLOCK,灯也不灭!!!!!郁闷!!!!

会不会是键鼠,(注:键鼠都是PS2的,dvd光驱等,还是内存呢?)

关键他的电脑拿到我这里来,我玩1-2天都不带有事的!!!!!!!啥原因啊!!!

网友:
外围电源问题,你给他换一个好电源(是好品牌的好质量的不是指用得起的就是好的),再帮他把地线接好,多半就好了

网友A:
我给他换的是长城电源!!!难道是长城电源有问题?

网友:
电源品牌是长城280DY!!!额定200W电源带着个e420+2g+80g+集显还不是老牌子么!!!

网友:
1、让你朋友测测他家的交流电压
2、问问你朋友电脑使用的插座上还插什么设备
3、有条件看看让他把鼠标键盘和其它外设都拿来试试,看看是不是存在隐性故障,可使用替换法判断

网友B:
个人感觉硬盘也有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硬盘也有点问题。。

硬盘测试过了,全盘没有一个坏道,没有一个XX,也没有色块!!!一切正常,继续纠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测试过了,全盘没有一个坏道,没有一个XX,也没有色块!!!一切正常,继续纠结中!!!

看是不是内存不兼容的问题·。用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死机的问题很广泛的,还是一个个去排除吧

网友:
可能是 键鼠 不好 特别是键盘 引起死机!或者220V插座接触不良。
先用一个条子吧 稳定个几天再加第二个

网友:
估计整机的稳定性不强,受电源等环境影响严重。bios里内存频率降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他换的是长城电源!!!难道是长城电源有问题?

他这个问题不是你的长城电源有问题,是他家的电路有问题,比如他家的电线安装了很多年了,或者电线质量差了,或者变压器里面油少了等等情况,总之是他家的电源不良,杂波过多,导致后级输出的电源不纯,所以会出现很多怪现象,他的电脑使用了多年,同时也存在电容电解液干枯或减少这些情况,所以电脑里面的电压不纯,这种情况他把电脑拿到你那里什么问题也没有,用个十天半个月也不会出问题,你给他重新装了程序他拿回去半天或一两天又会出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第一换电源做地线,如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就只有换主板了,当然你也可以试着给他的主板换掉CPU供电的电容,我没有试过换电容行不行,希望你试一试,好没好请告诉我一声!

网友:
换台电脑嘛..何必修这个..

网友:
估计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看了这么多 我还是感觉是主板的问题多  有机会换块主板给他试试看

网友:
我主板给他换了三块新的了,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用一条内存,换另一套键盘 鼠标.

网友:
我碰到过两次,都是换全新电源解决的,注意一定要是全新的同额定功率的电源,其实很简单,同样的一台电脑在你那没问题在他那不行,就算外行人都可以回答是哪里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过于钻牛角尖(把问题想复杂了)或过于相信品牌。

网友:
应该是他家的事,非品牌插排坑爹,实在不行你给他做冰点,只还原c盘,关机相当于重做,他不是一重做就能挺一天吗?把常用的快捷方式放d盘

网友:
1.你玩的时候和他玩的时候是一样的配置什么也没换过吗?
2.他玩的是什么游戏。因为我遇过。比如玩魔兽世界。明明带不动还要玩,就会死机。。也就是某种游戏。
或者主板板。要用排除法。先测量内存。再测量硬盘,再测量主板。

网友:
他玩的是QQ游戏,就打打牌,打牌的过程中定机,不蓝屏,也不黑屏!!!鼠标、键盘都不能动!!!

网友:
如果都查了没问题的话,建议查一下屋外面的空气开关,是不是绣了,造成接触不好。

网友:
首先,我觉得主板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换了三块同样的主板,都是出现同样的情况。这让我有点郁闷,我现在怀疑的问题要么键鼠、要么就是他家的插排,要么就是内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内存槽导致的这个问题!

网友:
加一个UPS电源.就OK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先检查内存,在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