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cpu供电的测试点在电感前后有区别吗?

楼主(2013-01-29):
我练习测量CPU供电,发现测量上管S(也就是下管D)有6v以上电压,而测量电感后电容的正极,有1.3v的电压。 是我测量错误还是第一次测量的位置不对或者是电路有问题?

我测量内存主供电,也是因为方便直接点上官S,就是1.8v很正常,而且我看有些师兄们的范例,也是测量这个位置的

网友:
以实际 电路中用的场管的沟道有关 要了解 是 n沟 还是p沟的 因为 电流方向是不一样的

网友:
测试点放在PWM电路里的电感前后应该几乎无差别的。
因为测量的是直流电压,算的是平均值。

网友:
看你用什么测咯,用示波器测就不一样

网友:
前后按原理来说是不一样的

网友:
没看懂楼主意思。。

网友(2015-03-10):
隔离保护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