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9):
一:Recovery主界面
---reboot system now                         重启手机(刷机完毕选择此项就能重新启动系统)
---apply SDcard:update.zip               安装存储卡中的update.zip升级包(你可以把刷机包命名为update.zip然后用这个选项直接升级)
---wipe data/factory reset                  清除用户数据并恢复出厂设置(刷机前必须执行的选项)
---wipe cache partition                       清除系统缓存(刷机前执行)(系统出问题也可尝试此选项,一般能够解决)
---install zip from SDcard                    从SDcard上安装zip升级包(可以执行任意名称的zip升级包,不限制升级包名称)
---backup and restore                        备份和还原系统(作用和原理如同电脑上的chost一键备份和还原)
---mounts and storage                       挂载和存储选项(详细功能见下面的解释)
---advanced                                        高级设置

二:backup and restore功能详解
---Backup                                        备份当前系统
---Restore                                        还原上一个系统
---Advanced Restore                       高级还原选项(用户可以自选之前备份的系统,然后进行恢复)
在Advanced Restore选项中你可以选择之前的备份的系统,比如现在我想还原1-18号的,那么就把光标移动到1-18号那一行,按电源键执行
三:mounts and storage功能详解
---mount  /system                          挂载system文件夹              (基本用不到)
---mount  /data                              挂载data文件夹                   (基本用不到)
---unmount  /cache                        取消cache文件夹挂载           (基本用不到)
---unmount  /sdcard                      取消内存卡挂载                     (基本用不到)
---mount  /sd-ext                           挂载内存卡Ext分区                (基本用不到)
---format  boot                              格式化boot                            (刷机前最好执行一下)
---format  system                          格式化system                        (刷机前最好执行一下)
---format  data                              格式化data                            (刷机前最好执行一下)
---format  cache                            格式化cache                           (刷机前最好执行一下)
---format  sdcard                           格式化内储卡                       执行此项你会后悔的
---format  sd-ext                           格式化内存卡Ext分区            执行此项你会后悔的
---mount USB storage                   开启Recovery模式下的USB大容量存储功能(也就是说可以在Recovery下对内存卡进行读写操作)

这里特别说一下,如果你是2.2和2.3的系统来回刷,请你最好执行format boot/system/data/cache四个选项
如果你是在不同的定制系统间来回刷(1.35、1.72、1.84等),也最好执行以下!
如果你刷机之后卡第一屏,那么请你尝试一下format boot/system/data/cache四个选项
四:Advance 功能详解
---Reboot  Recovery                    重启Recovery(重启手机并再次进入Recovery)
---Wipe  Dalvik  Cache                清空虚拟机缓存(可以解决一些程序FC的问题)
---Wipe  Battery  Stats               清空电池调试记录数据(刷机前做下这个,会比较好,感觉自己电量有问题的机油也可以试试)
---Report  Error                           错误报告(配合固件管家用的,不是开发者请无视)
---Key  Test                                按键测试(基本没撒用的功能!)
---Partition  SD  Card                 对内存卡分区(个人觉得DHD不需要分区,一来耗电、二来影响速度!)
---Fix  Permissions                     修复Root权限(如果你的手机Root权限出问题了,可以用这个功能)
在Partition SD Card选项有几种容量可供选择,选择相应的数值之后按电源键,会对卡进行分区,此过程不可逆!
就是介样了。。。

网友:
图在那,没看到

网友:
图片在哪呢?

网友:
好像这个不应该发了这里吧!虽然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
不错,给不懂鸟文的人大有帮助。

网友: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