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个东东是什么,是那个公司的,参数多少啊?

楼主(2013-01-29):
初学pcb维修,请大家指教。
kc 63a这个元件
我粗判断应该是tvs 二极管。可是不知道它的具体参数(图中管子已经短路)。网上也查不到资料。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哪位高手知道啊?

网友:
老的并口硬盘电路板上面有。

网友:
看能不能找到图纸吗。

网友:
这个是创新e-mu 1616m外置盒里面的。。。图纸恐怕难找。。。

网友A:
有人知道哪个像cctv台标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吗?

是不是公司标记,还是什么符号?

网友:
这就是个普通肖特基二极管   组织在200-800之间

网友:
这是一个二极管,找一个体积相当的代换,不会有大问题。代换时主要考虑功率、频率和耐压。点接触型一般频率高些,面接触型频率相对低一些。不过告诉你一下,在路测量可是不准确。

网友:
看主板上的标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普通二极管

一端接地,应该是tvs二极管,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

网友B:
稳压二极管,过压保护。取掉没大问题

网友:
瞬变抑制二极管,保护作用的。防止开机瞬间脉冲电压过高。没有也一样可以用的

网友:
就是一般的二级管,测量一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压二极管,过压保护。取掉没大问题

我还是想找个合适的代换啊。。。万一烧了芯片伤不起啊。。。兄弟有推荐不?

网友:
随便找个个头大小差不多的二极管换上就行。注意了,有些钽电容个头个这种二极管外观很相似。

网友:
浪涌二极管,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知道哪个像cctv台标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吗?

是不是公司标记,还是什么符号?

那个是厂家的LOGO,但是具体是哪家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去掉测电压多少就装个多少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旁边不是印着d13吗,二级管没错。一端接地估计是稳压保护二级管,击穿了的话先取了不上吧,不过得注意也许不单单是它的问题,有可能是电路供电异常导致它损坏,所以最好是再仔细查查其它原件。

网友:
一端接地,这个可能是稳压二极管,再就是保护二极管,别的可能性小

网友:
感觉像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