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能进系统但无显示一般是显卡哪部分出问题多?

楼主(2013-01-29):
电脑听得到进xP系统的音乐。但无显示一般是哪里出问题的多?显卡有三个接口两个dvi一个m-html我都试了无显示。换一块显卡就正常显示。

显卡是gtx465电老虎开机差不多要两百瓦,供电接口有两个六针一共十二针,我只接了六针应该不关这个问题吧

补充内容 (2013-1-30 23:21):
插足12针供电了,能开机,但屏幕有花纹,装上驱动进系统蓝屏。。换别的显卡没问题。这显卡很烦人呢·!

网友(点评):
什么不关这个问题,问题大了去了。是你傻还是厂家傻啊?要是只装一个就行,干嘛要装两个接口?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问题,不解

网友:
可能吧。我再找找六针的电源转接口线。不好买啊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供电接口必须都插电。

网友:
你外接试了好使么,什么样的显卡?
台式机的吗?你可以用加压显卡的方法试试,另外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所有电容的通断,另外楼主表达的不清晰,有点不太明白你的表达意思

网友:
具体说下怎么样加压显卡?怎么用表测量所有电容的通断?知道显卡上有多少电容吗?不下几百个啊。以前只知道电容会短路,失效,还没听说过怎么测量通断的。你表达的更加模糊,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记错板子了。另外我说的是你侧显卡。。。。哥

网友:
能进系统。不显示。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有可能是供电问题。供电不足也会造成不显示哦

网友:
供电不足,2个6PIN的外接电源都要插上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