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本內顯花屏

楼主(2013-01-29):
若向下拉右邊底板如圖顯示回復正常,應是lcd內與底板接線不良,這情況容易修理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还是换屏吧。这个问题估计不好修。

网友:
现在有压屏的,不过要是软线裂开就不能修。

网友:
直接换屏啦     还修什么     要修就把模块换了

网友A:
修屏的人太少了,因为什么意义

网友:
用哪个胶带粘一下,能用多久算多久

网友A:
   为何屏要修而不选择换呢?

网友:
换屏,不用纠结了,修好了也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屏要修而不选择换呢?

這屏型號LG 飛利浦LP141WX1(TL)(B1)
買屏看有141WX1任何牌子就可代用是嗎
而TL B1不需理會,看論壇買新屏要換原來碼片嗎

网友A:
  现在接口对上差不多点亮的几率很大,不会像以前那样刷码片那么麻烦。就好比显示器的驱动板一样,现在刷程序都很少了。

网友:
想要稳定的话应该就只能换了

网友B:
这个是玻璃基板的问题,有些修屏的有这样的设备,用高温把基板接口部分压一下,但是用不了多久还是会挂掉的。
所以还是建议换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玻璃基板的问题,有些修屏的有这样的设备,用高温把基板接口部分压一下,但是用不了多久还是会挂掉的 ...

謝謝,這機東芝L30,買個新屏LP141WX1多少錢

网友:
还是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