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中三极管损坏会怎样

楼主(2013-01-29):
请教各位老师一下,主板中三极管损坏主板会有什么故障。我有块865GV-M8的主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得主板上的几个三极管正反向数值都很大这个是不是可以证明三极管断路,还有个别三极管其中一个脚正反向数值很大。即便是这样我的这块主板还是能正常启动进入系统。运行正常。难道主板中三极管损坏对主板的影响不大。还是怎样。刚开始接触主板维修什么都不懂。请各位老师给予解答。谢谢了。不知道迅维网有没有远程培训

网友A:
三极管在线量不准,得拆下来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在线量不准,得拆下来量

谢谢版主的讲解。我回去拆下来再试试。谢谢

网友B:
三极管摘下来。测测两个点位,再测测三极管,另外三极管损害会导致相应的件不好使,具体这个三极管对应的哪,要看图,电脑主板中一般用三极管和场效应管作开关,就是让它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

网友C:
因电路中有其他元件同时存在,在路测量某一元件所得到的数值很多都不准确。高手们能根据与其相连的周边元件对被测元件的影响,经过分析大致判断被测元件的好坏,要想得到其真实数据需将其脱焊才行。另外,不是有三只引脚的都是三极管,同样的元件在不同的位置作用也不相同。能说明三极管型号吗?如果你是新手,你的主板目前也运行正常,奉劝你不要去拆焊。如果是为了学习或搞试验,拆焊前需先准备好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摘下来。测测两个点位,再测测三极管,另外三极管损害会导致相应的件不好使,具体这个三极管对应的哪 ...

谢谢老师的讲解。三极管是在BIOS芯片旁边,靠近F_PANEL针脚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电路中有其他元件同时存在,在路测量某一元件所得到的数值很多都不准确。高手们能根据与其相连的周边元件 ...

共有三个三极管有标注,其中一个是PNP一个是NPN量的数值都是0.700,只有一个S72的三极管C极集电极数值特别大要1.700左右。而E极发射极就数值正常0.690左右。请教老师这算正常吗,我是新手想学习主板维修。这块主板是我用来学习的。谢谢能够给与讲解谢谢

网友:
共有三个三极管是在BIOS芯片旁边靠近F_PANEL针脚附近,其中两个一个是PNP三极管,一个是NPN三极管这两个都正常,正向数值0.690反向无穷大。但S72这个三极管就不对他的C极集电极会很大1.400左右,E极发射极数值在0.500左右,这样是不是必须得焊下来才能测的准。谢谢老师能给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
拆了测应该 ,拆的时候也容易搞坏 那么小

网友:
三极管损坏照成的结果多了。。。比如不亮机       测量三极管在主板上是不准确的。。有阻值。要拆下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