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主板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用不跑码!!!!

楼主(2013-01-29):
本人新手,现有一块研华的478针的工控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也都正常用,但是就是不跑码,BIOS程序也好的,北桥也换过了,南桥也换过了,IO也换过了,还是不跑码,求各位前辈和高手们给点建议吧,谢谢,饼哥,帮帮我吧,(主板型号是AIMB-742- REV.A2)

再此献上此板的BIOS,呵呵,饼哥,帮帮我吧!!!!!!!

网友:
CPU是BGA封装的,可以加焊试试,不行再量一下各大总线

网友:
同意版主的,条件都具备了。也该跑码了,总线问题吧,板子断线,过孔不良

网友:
查一下总线看看是否有短路,断路的情况

网友A:
个人感觉,板线应该断了。CPU虚焊应该不会是这个毛病,但你也可以焊下试试。另外这个主板的元器件也比较少,你可以测量几个范围的电流对不对

网友:
CPU不是BGA封装的,就是普通的478针的,总线,新手啊,总线怎么量啊,南桥都换新的啊,IO也换新的了,还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板线应该断了。CPU虚焊应该不会是这个毛病,但你也可以焊下试试。另外这个主板的元器件也比较少, ...

高手们给个具体量总线的方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板线应该断了。CPU虚焊应该不会是这个毛病,但你也可以焊下试试。另外这个主板的元器件也比较少, ...

座子我都加焊了,基本能搞的地方我都搞了,就是不跑码,我顶,诊断卡复位灯也能复位,PCI些的复位,时钟都正常的,

网友:
这种情形好像是断线,查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