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台三星显示器

楼主(2013-01-30):
今天接到台三星显示器S24A300BZ,故障现象是不接信号线提示无信号,接了信号线就黑屏,二话不说,拆机检查,看看是不是主板什么的烧了,哪知道拆开后主板干净得很,电容什么的,也没爆也没涨起来,那估计是芯片出问题了,说实在的,我还正在学基地的远程电路基础课程啊,这我可头大了。没办法了,借助强大的百度和论坛的搜寻功能吧,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找到了其他兄弟发过的三星SA系列显示器很多都有这种接信号线不显示的通病,一般可尝试在官网下载固件更新解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装上固件程序,连好显示器,开始更新吧,哪知道10来秒过去,软件直接提示显示器的固件已经是最新版,无需更新,顿时晴天霹雳,难道真的只有换板子了?此时回想了一下,软件下载后弹出一个页面,知道怎么更新固件的,貌似看到上面有AMD和NV显卡的情况说明,难道,此固件必须要用独立显卡才能使用?????我刚才刷固件用的是笔记本,通过HDMI数据线转DVI数据线连接显示器的,而本本没有独立显卡,用的是INTEL 3000显卡!好,再一次吧,找来另外一台有NV独立显卡的本本,按之前的办法连接显示器,运行程序,曙光出现啦......不再出现你的显示固件已经是最新版的提示,而是一进度条,等几分钟后,刷好固件,显示器自己关机,再打开后就看到熟悉的WINOWS桌面!

总结:针对SA显示器的无信号黑屏故障,可以尝试在官网下载固件软件来升级,但一定要用有独立显卡的机器,起码暂时是这样。单这个程序使用的时候是否需要联网,这个当时没有注意,因为机器一直都是在线状态,刷完后想起这个问题,单已经没有多一台三星SA显示器让我来试了!

对了!如果刷的过程中出现失败的字样显示器又会出现啥样子问题??

网友:
拆出来刷程序,比较安全,如果程序不对,可以刷回来

网友A:
很不错,目前除了S22A330BW不拆机更新固件的时候会失败.其它的S19A330BW/S23A/S24A的都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B:
三星SA系列的都喜欢给我们维修的送钱

网友:
我都是拆机刷固件的

网友:
这样刷机就不要编程器了,多谢指教。

网友:
台式机岂不要接2台显示器?

网友:
楼主,三星更新软件在哪下到的啊

网友:
学习了,哪里有刷固件的教程 啊

网友C:
对了!如果刷的过程中出现失败的字样显示器又会出现啥样子问题?

一样的,会开不了机的.跟笔记本差不多.  三星知道自己的程序坏得多,可能才在官方搞个升级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SA系列的都喜欢给我们维修的送钱

同意楼主

网友:
昨天刷了个失败后只有把机器拆开用编程器刷,失败后机器都不通电了

网友:
如果失败,可以用编程器,,,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的刷好程序的芯片,把sa22a330bw搞定了!

网友D:
我用845GL的显卡盲刷,没有一次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目前除了S22A330BW不拆机更新固件的时候会失败.其它的S19A330BW/S23A/S24A的都可以这样操作.

好,谢谢了,以前我都是换驱动板

网友E:
是不是 上三星官网能下载刷机程序?

网友:
就是啊!怎么刷固件啊!哪里有教程啊?

网友F:
刷固件跟刷屏大小,用编程器操作是不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如果刷的过程中出现失败的字样显示器又会出现啥样子问题?

一样的,会开不了机的.跟笔记本差不多.   ...

暂时只修过一台,还成功了,所以暂时不知道失败要怎么搞,我也是新手啊,液晶课程还没报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845GL的显卡盲刷,没有一次成功的。

貌似固件软件不支持集成显卡的,要用独立显卡,A卡或者N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固件跟刷屏大小,用编程器操作是不是一样啊

我没用过编程器,我下了固件升级软件,安装后重启电脑,然后接上显示器数据线,运行刷固件软件,跟着就让它工作就行了,我用的是HDMI转DVI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 上三星官网能下载刷机程序?

是的,官网下载

网友:
我用HD3000的显卡,刷过很多机子。都可以刷的。

网友:
发现三星的这东西是爱坏 原来光修灯管高压现在没的修了,修程序

网友:
难怪我上次没有成功,原来要用独立显卡才行哦,搞得跑掉了100多,可惜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一直用台式机的再刷,下次注意了。

网友:
是什么情况呢 @

网友:
拆下芯片刷比较安全,同时在刷之前先读出原数据。保存备用万一不行又可刷回来

网友:
三星固件问题很多的 找个编程器写

网友:
不错,又了解一点知识了。

网友:
具体怎么刷的?

网友:
问一下,显示器都不显。你怎么看的到要怎么刷啊

网友:
有教程就好了!求教程!

网友:
应该是盲写的

网友(2013-03-02):
据我所知,在官网上刷屏必须连接网络的。

网友:
其实 对于三星这款LED是么  其实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怎么刷都一样,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搞维修的都知道了

网友:
OK,我刚刚也刷好一台,但我用台式机独立显卡也没成功,提示已经是最新版本的程序,没法刷,后来用独立显卡的笔记本就成功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