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1-30):
我有个。原本正常,后来出现了不能调AV,VGA信号,一开机就是电视号,按键没有问题,选择AV,VGA,无反应,后来,我乱按,搞成了童锁了,重新开机,无图象,电源指示灯红色,按任何键都无反应。屏上没有任何反应,你说是不是主板坏了,还是因为童鑜了
不开机

网友:
用遥控器试试吧,童锁一般只是锁按键。遥控器应该能够正常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