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 板号JE40 独显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3-01-30):
楼下修本的给送上快ACER 4750 的主板,说是进水了,开不了机。接手,已经清洗干净,看不出有进水的痕迹,只能隐隐约约看见南桥有进水的痕迹,BIOS刷过了,无济于事,就送上来给我修。量各大电感,没有明显的短路,现在可以加电了。加电,可调电源上有0.015的待机电流,感觉系统3 ,5V出来了,万用表量3, 5V正常出来了。接着来按开关键,没反应,量开关有3V,按开关也有高低高的跳变,就是不触发。哎!找EC吧,板子是纬创代工的,上面的一些信息都看不懂,没办法,只能找自己总结的一些待机EC就应该有的条件了,其实EC的一些符号你看不懂但是有的你还是能看懂的,在加上上电时序,你瞎搞都是能弄懂的。供电时钟复位,刚看时感觉都正常,但是按开关为什么PWRBTN就是不出啊,找啊找,RSMRST#没有3V,这个是EC给南桥的一个信号,告诉南桥EC待机正常,我量了许久,没有缺的啊,怎么就不出呢?没辙了,不会修了啊!看葛二蛋,山西电视台的两集都看完了,没事干了,接着搞,NND,老爷我就不信修不好个你,接着查信号,我总结的一些信号只有一个RSMRST#没有,其他的都有啊,怎么就是不出呢!火大,,给我的感觉难道是IO坏?不会的,进水的机子,况且IO在背面,这要是以前的我早就给换了,不会修就换IO嘛,这是许多新手甚至是老手干的,我今天就不换你,我气死你。静心想想,进水的机子是不是有什么腐蚀的,主要是南桥底下进水的,拿出放大镜,一个个看,没什么啊,只有几个电容腐蚀了,还有就是RTC_AUX_S5连接的几个电阻有发黑的地方,用烙铁焊一烙铁,都变得亮亮的,(当你看见亮亮的,可千万别大意了啊,很有可能就是这几个电阻不对)万用表上,看看有没有电阻不对的地方,没有,只有一个有时正常,有时无穷大,这地方我就走弯路了,我感觉正常,就没去管,还是找,最后都快放弃他不修了,但金钱还是吸引着我啊,虽然不多,还是搞吧,可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啊,好好想想,感觉就是有一个信号不对,回想起自己量的有个电阻有时不正常,反正也不会修了,来换了算了,是个330K的电阻,手里料板上没有,看图纸,看看有什么地方暂时在开机时用不到,但可以用小的代替的,搜图,哎开关的上拉就是用的个330K,好换了,上拉给上个100K的,抱着试试的态度按了下开关,哈,开关指示灯亮了下,那就是开机了,看电流,在开关刚按下的时候跳一下就掉了,等个4 。5 秒电流自动又起来了,今天回家没拿屏,内存也没拿,不知道量了没,明天试下。把腐蚀了的电阻图给大家发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高手给指点下,让我也学习下,DSWODVREN是什么意思啊?给指点下。

网友:
DSWVRMEN
深度睡眠唤醒的供电使能
具体解释:
Deep S4/S5 Well Internal Voltage Regulator Enable: This signal
enables the internal DSW 1.05 V regulators.
This signal must be always pulled-up to VccRTC.

同时,想请楼主帮我做个实验,去掉R1912,看电阻哪边有电压。谢谢

网友:
是这样的,在没换电阻之前我测了下,R1912两边都没有电,换了电阻之后,我就没有测了,板子已经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