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NPSJL1000 修不好了,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3-01-30):
http://www.tudou.com/v/vaprEsEqers/&rpid=84006072/v.swf
第一次换
二极管
的时候,正负极装反了,结果现在用万用表测量接头无电压输出,风扇也不会转,不会是保险丝击穿了吧,我在找保险丝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还有我焊接上去焊头有没有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下了。谢谢。
p.s. 如果图片看不清楚,可以点开来在新窗口看。

网友:
看似这个电压有维修的价值。具体说一下是什么问题?都进行了那些检查?具体部位的测量数据又是多少?

网友:
1000W的服务器电源,用电量好大的哦,家庭用户的话伤不起。
杀了
相当于马力1000W 不是说一直跑最大马力 看负载大小的

网友:
没短路,不过最好用酒精棉把多余的焊膏擦掉。图片看着好别扭的 。这个电源开始维修前是什么故障,怎么修的都不说清楚,斑竹来了也帮不到你啊。电源看着还是不错的,大功率电源,值得一修。

网友:
请版主帮我编辑下 图片 宽 640 高 480。

网友:
描述不清楚,帮不到你
有空拍视频,怎么也不说两句啊

网友:
LZ 这电源做工NB 啊
出给我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