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睡不着 发个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3-01-30):
联想G455   AMD 独显的  原故障:加电无显 然后掉电 自动重启  这样循环
拆了电池   用可调电源   电流到1.7  1.8左右  然后掉到待机0.01吧  然后又自动上电  就这样循环
因为之前修过这个机器  一看又是AMD  又是独显   直接拆机加焊显卡
加焊后上CPU 内存  接屏  有显示了  开心  然后装机
装好之后又是原来故障  郁闷  想了想  估计是有其他设备有问题导致的
聚个拆试机   最后试到是硬盘导致的问题    硬盘用硬盘盒外接去其他电脑   有加电  但认不到
找了另外一个硬盘装机器上  可以开机  认得到硬盘
SHIT   白忙了一个多小时
总结:有经验是好事   不过维修还是要按基本的步骤走
          看来还是不够细心  耐心啊
          以后要记住   最小系统法
另外问下大家:硬盘这种故障一般是什么问题   是硬盘的主板问题吧?大家会去修麽?怎么修?硬盘不会搞。

硬盘认不到一般都返厂修理的,要有专业设备再加上那方面的技术,一般修电脑的都是直接换新的。 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下次注意。不过楼主bga技术不错。

网友:
是啊,修本子还的遵循这些检测规则,值得注意啊

网友:
还是细心点,,不至于走弯路。

网友:
真是什么现像都有啊?这真伤脑细胞

网友:
感觉你这个机器貌似是北桥问题 出乎意料是硬盘问题呢

网友:
我后来查了下论坛这款机型   居然有些人是和我一样故障的哦
原来这个也是通病来的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台式机  也是 硬盘坏了  亮屏后自动重启  拔掉硬盘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一般是硬盘电路电源接口的二极管短路了,拆掉就行

网友:
硬盘问题,引起不显,掉电,重启?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
笔记本很多怪现象都是硬盘引起的 我还遇到过 硬盘问题引起系统花屏

网友:
看来是硬盘的供电电路问题,拉低整个电源电压,造成机器重启

网友:
简单的事情复杂就会耗掉大量时间。

网友:
AMD的东西难搞,好搞的好搞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