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220X摄像头接线,谢谢

楼主(2013-01-30):
(图片)

网友:
得需要个镜头

网友:
楼主是没找到电源接口吧。

网友:
这个上边写的不是很清楚吗,一个电源孔,一个S端子孔,一个普通视频孔,多简单!

网友:
这个上面都写着的呀,一个AV输出,一个S端子输出,一个电源口。

网友:
都有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
估计楼主是不清楚电源接头吧,好几个针头,用万用表蜂鸣档打下底线,找到地,另外的电源也就找到了,估计都是12V的

网友:
楼主注意:这个镜头电源线接口中一个GND,一个变倍,一个聚焦,一个12V电源,一个光圈。这个是模拟机。地线与VEDIO的地线是一根,量出来以后,用12v电源挨个试,不会损坏。

网友:
这个可以配合云台工作的,22倍变焦。

网友:
能找到原配插头最好。

网友:
谢谢各位,拆机后找到电源12V、地,上电不工作,因此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