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楼主(2013-01-30):
修了个主板,初始故障时开机CPU风扇就转半圈就停,开始以为他BIOS设置有误,放了电也不行,后来查到一个场管有问题,换上之后好了。但是第二天开机的时候进系统走那个滚动条的时候得走10几遍,开始到桌面了重启,起来出现:VIA TECHNOLONGIES,INC.VIA VT8237 SERIES SATA BIOS V4.90
                     COPYRIGHT (C) VIA TECHNOLOGIES,INC.ALL BIGHT RESERVED.
                      SCAN DEVICES,PLEASE WAIT...
有时候出现一个让按G键。按了有时候能进去有时候尸体找不到硬盘

网友:
bois问题,你刷错了,自己去翻译看看

网友:
另外你检测一下硬盘,你的硬盘是否有坏道,你拿自己家代用的硬盘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A:
BIOS问题,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嗯~~我也怀疑硬盘的事,因为按那个G进去找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先刷BIOS试试

嗯~~我试试,谢谢

网友:
你到官方,找你那个型号的机器,下个正版的bois试试,也许你那bois不对,总之多试试

网友:
可能BIOS版本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