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引导问题

楼主(2013-01-30):
接一台式机,硬盘系统起不来了,我就进PE把他C盘备份成镜像,然后找了一个和他一样大的硬盘分好区,把备份下来的东西导进去,能进系统了倒是,但是又把其他盘的资料给他考进去,在开机,问题就出现了,每次开机都要进PE修复引导或者用U盘引导才能进系统,看看C盘分区是FAT32的,又给他转换成NTFS的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没有明白的,教教额(不直接给他做系统的原因是,里边有个工业软件,参数要厂家调试,大过年了,厂家来也不一定什么时候) 求指教

网友:
进PE更改分区试试

网友:
安全模式是否试过,将整个硬盘ghost到另外一个硬盘是否可以?

网友:
建议激活一下C盘!

网友:
关键是你后找的硬盘与原硬盘的内参数不一样所致。工业用的系统为什么要装在C盘里,??????????????????

网友:
也可能是工业用的有些东西与民用的不同,我遇到过环保部门的硬盘,必须用他们的WINXP才能装,这些D版的都装不上!现在也不明白原因。不知哪些大神明白?

网友:
重建MBR,

鉴定完毕!

网友:
重建rmvb应该可以的

网友:
估计楼主重建过MBR了  这样的问题说实话不好搞 不让重装

网友:
是否有什么软件、病毒修改了MBR?每次进系统把MBR修改了。或者硬盘0磁道坏了?

网友:
修一下MBR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