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 蓝屏

楼主(2013-01-30):
机子本身是2条256的DDR 内存 开机经常蓝屏 我拔下一条每次开机都正常的。把拆下的装上也都好的。换了2条单根的512开机也都会蓝屏。郁闷了。只能插单根的256不蓝屏
DELL

网友:
这个机器出厂的配置好像就是256MB DDR吧,你插一条512的试试,插下面那个槽

网友:
第一,看看槽位坏没坏。第二看看内存兼不兼容,
你表达的不清晰,是蓝屏报错啊。还是只是不蓝不黑的样子,如果时报错,报错多少,
建议焊下北桥试试,北桥是管内存的,也许可能是北桥呢

网友:
他说的 应该是进系统蓝屏吧

网友:
蓝屏问题很多的,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