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容量用万能表怎么测试

楼主(2013-01-30):
我有个电容,想用万能表测试一下容量值,但是不知道怎么测试,哪位哥哥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点评):
电容用万用表只能测量个大概,也就是说测它是坏还是好的。就是用表本身带的电容档测量就行

网友:
万用表只能粗略测电容,测容量要用数字电容表。

网友:
你也可以通电测量 不过要小心

网友:
买个胜利的vc70d包好用,一百多元值。声明不是打广告的

网友:
万用表只能大概测电容的好坏,无法测容量值

网友:
测试好坏用指针万用表

网友:
测不了具体容值

网友:
数字万用表上有电容容量测试的,,你们说不准,不过我也没用它实际测过!

网友:
蜂鸣档看看阻值,看看大小

网友:
我看视频资料的时候,看到的是数字万用表上有个F,说是测电容的。

网友:
有的万用表有两个扁口子,可以插进去,然后把万用表打到电容挡就可以了,小容量的基本上准,大的就不靠谱了。

网友:
有的万用表带测量电容U的功能一般最高只能到200U,需要测量更搞U的电容需要购买专门测量电容的万用表~

网友:
就是因为不好测量,所以X宝上的假电容才那么多啊

网友:
刚为了测电容容量大小,买了个优利德UT61E,量程220mf,试了下,有一点作用,但似乎不能定性测量好坏

网友:
测电阻,如果是连续跳变,就粗略判断是好的!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一般数字表都有量电容的功能,不过不精确。

网友:
一般的万用表没有测容量的功能吧。。用万用表测好坏倒是可以。。

网友:
用万能表测电压吗?就能测出电容的好坏吗?做电脑这多年,还真没修过硬件呢。好学吗?

网友:
要用专业的带电容测试的万用表 我之前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功能 买回来的万用表不能测电容量 买回之后调到电容档两支表笔分接两端

网友:
短接两脚。在正向测量和反向测量。
通常是满偏和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