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3-01-30):
   INTEL I3的机器,版号是DALL7AMB6EO。客户拿来时是电池开机使用正常,电源不开机。插上直流电源没有待机显示00. 我查到PQ4没有导通,4脚有18左右的电压,这个是P沟道的场馆,低电平导通的。在查 查到PQ71的场馆,ACOK在高电平的情况下,PQ71导通继而PQ4也导通,但是测了一下ACOK没有电压, 我查到PU11的22脚DCIN有19V的电压,但是2脚ACIN没有电压,,PR61的VA有19V的电压,我把那俩个电阻一个电容都换过了还是没有电压出来,PU11最后也换了还是没有,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ACIN出来有断线呢

网友:
不会是插头问题吧

网友:
pr61的2脚能测到电压吗?要是不能 把PU11的2脚抬起来看看PR61的2脚是不是有电压了。

网友:
楼主图纸上的不够完整,缺了左边一些电路没有显示。
88731_ACIN是由一对电阻分压出3.3V进入芯片第2脚,但它同时也到一个MOS管的第3脚,就在本页图纸上。楼主可以用信号名搜索一下。
这好像是个保护延迟电路,在19V跳变不稳时,开启MOS管将88731_ACIN信号拉到地。等到19V稳定后再关闭MOS管,时88731_ACIN达到+3.3V进入芯片。
也许更换这个MOS管后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