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不触发待机正常

楼主(2013-01-30):
不触发还不好修啊 待机正常就换GB
请问下,GB是什么意思哈,具体指哪个哈,
我是有一块G41主板。接地测红色5V和橙色3.3V会出现.020左右的数据会报警请问下短路了,故障是不触发,开机没反应,强行加电能转,待机电压正常哈
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下,谢谢哈

网友:
GB?  南桥?82801GB?    I/O?   技嘉主板用的

网友:
教你不触发最简单的排除法   不一定得行  但大多数正确    先看开机电压有没   然后找到I/O开始脚看电压跳变不   然后看32.768跳变不    然后看绿线与I/O通不  有的要跑线的  不一定直通

网友A:
谢谢大侠的回复哈,绿线跟I/O不通,请问32.768跳变是什么意思,我那个测橙色3.3V和红色5V对地阻值才20左右,还会报警是短路了吧,待机电压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的回复哈,绿线跟I/O不通,请问32.768跳变是什么意思,我那个测橙色3.3V和红色5V对地阻值才20左右 ...

我的是一块杰微G41m-b8主板

网友:
测待机条件先测cmos跳线帽上有没有3V电压,查32.768晶振两脚有没有0.1-0.5V电压,pci插槽A14脚有没有3V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