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600 机箱前置接线定义

楼主(2013-01-30):
小弟弄了个DELL XPS600 机箱里面开机 usb接口 电源灯 硬盘灯都集成在一个34针的插头里 现在我想把它改成普通机箱的接头,求开机 usb接口 电源灯 硬盘灯相对用的接线位置
硬盘

网友:
解开后盖,看看主板上的图标,看着模样插上就行了呗

网友:
上面应该有它的接线说明啊、不过是英文的啊,你要好好看看再接。

网友:
这个不太懂

网友:
网上搜一下有的

网友:
没有主板只是机箱

网友:
有知道的大神嘛

网友:
有点麻烦,要有电路知识。

网友:
有接线图但是看不懂crav3n.com/kb/?View=entry&EntryID=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