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经常黑屏???

楼主(2013-01-30):
显示器开机能出图像不一会就黑屏,黑屏的同时指示灯也灭了,但是一会自己又亮了屏幕也有图像,来回反复,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黑屏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应该是大电容鼓了

网友:
先确定是哪的问题;可以用好的显示器代换;确定故障是显示器还是主板的问题。然后再对相应的故障进行检修

网友:
先看下有没有电容坏的,没有的话应该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换换电容吧!

网友:
2楼说到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電容應該有鼓包

网友:
电容或者按键

网友:
电源问题呀,,,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应该是5夫电容爆啦,电压过低造成的问题 。

网友:
把按键板上的键都换掉就OK了。

网友:
看这问题,应该是电源板电容鼓包了。。

网友:
灯管问题也是有的!

网友:
电源 高压没问题的话,拔掉按键板试试。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电源板有问题不是电容爆就是虚焊

网友:
电源板问题或者按键板有轻微短路

网友:
确定是电源板的滤波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