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启动有哪几种方法

楼主(2013-01-30):
U盘启动有哪几种方法

U盘分为好几种,那么根据不同的U盘启动方法也是有所小不同的,下面给大家简单的说下。
第一种:USB-HDD
其中有一种叫仿真模式(硬盘仿真),也就是在DOS的启动后显示出C盘,HP U盘自身格式化所用的工具制作出来的U盘采用的就是这种启动模式,这种启动模式的兼容性是非常好的能够兼容绝大部分。但是有一些指明只支持某种模式的就无法启动了。需要更换到它指定的模式。
第二种:USB-ZIP
U盘有分容量大小,对于大容量的U盘当然也就有了它自己的特殊方式来启动,也就是大容量的软盘仿真模式。在我们DOS设置启动之后,会显示出A盘,用工具FlashBoot制作的USB-ZIP作为启动U就是采用这种模式来启动的,正常来说,这种模式是比较老的电脑上才用的。老电脑一般也只有这种模式给选择。对于很多新电脑来说兼容性就比较一般般了。
第三种:USB-HDD+
这种模式是第二种模式的增强版,DOS启动之后显示C,相对于第二种模式,第三种模式的兼容性极好!,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仅支持UBS-ZIP的电脑无法用这种模式来启动.美中不足
第四种:USB-zip+
看名称就知道这是第二种的增强版了吧。这种模式可用的电脑较多,支持支持USB-HDD/USB-ZIP的多重模式来进行启动,针对你的PC不同,有些时候DOS启动可能显示A盘,兼容性是很理想的,同样有个缺点就是在USB-HDD的电脑上会默认成ZIP的模式来启动,在4GB以上的U盘就悲剧了。。
第五种:USB-CDROM
看到CDROM大家可能就已经联想到光盘了吧,没错,这就是光盘的仿真模式,DOS启动的话可以不占盘符,这个兼容性就一般了,但是有优点的,可以跟光盘一样来安装XP 2003,在制作的时候要用U盘量产工具来制作针对你的U盘型号,可以通用于U盘网上的所有量产工具.
转载 禁止发布外部链接相关信息!已删除!

网友:
明白,大多数时候用usb-hdd模式。

网友:
我觉得量产成光驱的U盘启动兼容性最好

网友:
我一般选择USB-HDD

网友:
我手上有usb-cdrom,usb-hdd,基本上没有启动不起来的机子,即使是以前的那种,usb-cdrom都能启动

网友A:
只能说楼主似懂非懂

到CDROM大家可能就已经联想到光盘了吧,没错,这就是光盘的仿真模式,DOS启动的话可以不占盘符,这个兼容性就一般了,但是有优点的,可以跟光盘一样来安装XP 2003,在制作的时候要用U盘量产工具来制作针对你的U盘型号,可以通用于U盘网上的所有量产工具.

网友:
现在ZIP HDD最多吧

网友:
我手上有usb-cdrom,usb

bd100plus主板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楼主似懂非懂

可否把楼主似懂非懂的部分你给大家讲解一番?

我是来学习的,并非看热闹的。

网友:
我有两个U盘HDD和ZIP组合起来基本电脑都能用来启动 很方便

网友(2013-03-10):
我刚学会的量产cd-rom,谢谢

网友:
用的是zip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第一种:USB-HDD

网友:
谢谢,用老毛桃的U盘制作工具制作的启动盘很好用,还有白菜的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值得新手一看

网友:
关键是兼容性,有的主板支持性不是很好!

网友(2013-04-15):
第一种:USB-HDD方法使用的多,兼容大多数主板~~

网友:
我的老式清华同方台式机不行,用USB不能启动,还有个更旧的却能呢。

网友:
俺都是直接快捷启动BOIS的  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