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y2不触发,帮忙看看图纸

楼主(2013-01-30):
这个IO的工作条件怎么查,高手们看看哈,小弟不怎么会看图纸,麻烦高手们说清楚点哈无待机,开关有3.3v,3.3和5V多出来了,就是不开机,看看是不是这Io工作条件不足引起的
回复奖励

网友:
IO的供电  io有没有收到开关键的跳变信号  还要查 AC_IN  RSMRST  PWRBTN#   LID   S3   S4

网友A:
这个IO正常工作同样的需要供电 时钟 复位 。你查下7脚的复位有吗?还有BIOS也要参与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O正常工作同样的需要供电 时钟 复位 。你查下7脚的复位有吗?还有BIOS也要参与触发的。

没有复位,怎么查

网友B:
问题解决RSMRST没有信号

网友:
还是不行,拉了3.3V过去还是不行,开机不显示,而且开关不管用,开关灯也不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RSMRST没有信号

你这个机子是触发以后出RSMRST还是触发前待机的时候就这个信号? 还有你刚才说问题解决,你是怎么解决的,还望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子是触发以后出RSMRST还是触发前待机的时候就这个信号? 还有你刚才说问题解决,你是怎么解决的, ...

还是不行,拉信号过去不行,自动开机,开关键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子是触发以后出RSMRST还是触发前待机的时候就这个信号? 还有你刚才说问题解决,你是怎么解决的, ...

acin没有 LID   S3   S4是哪个地方啊
截图看看,大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子是触发以后出RSMRST还是触发前待机的时候就这个信号? 还有你刚才说问题解决,你是怎么解决的, ...

acin没有 LID   S3   S4是哪个地方啊 大哥截图给小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没有 LID   S3   S4是哪个地方啊 大哥截图给小弟看看

ACIN拉过去,3.3V拉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cin没有 LID   S3   S4是哪个地方啊 大哥截图给小弟看看

你手上有这个图纸 怎么会找不到ACIN  它多是由电阻分压来的,还有你说拉信号给它,你是哪里拉的什么信号给哪里啊?

网友:
LID-EC#S3是休眠开关那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手上有这个图纸 怎么会找不到ACIN  它多是由电阻分压来的,还有你说拉信号给它,你是哪里拉的什么信号给 ...

我就从21角拉过去,不行吗?之前有一个七喜得,我拉过去就开机了,请问要怎么拉呢?我加你Q把10031048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从21角拉过去,不行吗?之前有一个七喜得,我拉过去就开机了,请问要怎么拉呢?我加你Q把1003104833

呵呵 你怎么可以这样修呢?现在没有ACIN 你不要直接拉什么给它啊 你要去看它为什么会没有啊?

网友:
楼主怎么这样修机子啊?》没电就拉?不去查上一步?
  没有复位跟 S3  S5就没关系了
  供电 时钟 复位,复位没有往上查

网友:
大哥,我不会查什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手上有这个图纸 怎么会找不到ACIN  它多是由电阻分压来的,还有你说拉信号给它,你是哪里拉的什么信号给 ...

嘿,哥们是不是这个图纸。我加上那个图纸了,你帮我看看,怎么是通19V的MOS管啊

网友:
索尼的什么机器呢 版号是 不知道你现在搞定没 我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