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3-01-30):
今天早上接了一个映泰A740G M2L+ 客户抱过来的时候说的是能进系统。能显示。。显示有2分钟,自动黑屏。不显示。主机照样运行。  我插上电。检测卡。然后开机。检测卡跑88.。不亮机。然后换内存偶尔可以显示。但是过一会还是黑屏。CPU,内存,电源都换过了。故障依旧。各路电压正常。。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求助!!

网友:
独立还是集成?

网友A:
我以前那遇到过这种事情,当时我加焊北桥好了,不妨楼主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用的集成显卡,建议从北桥到CPU 查起。

网友:
很可能桥脱焊,显卡不能加驱动

网友:
修过这样的故障,,加焊时钟IC

网友:
清楚 CMOS 重启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那遇到过这种事情,当时我加焊北桥好了,不妨楼主试试

我加焊了北桥。。能点亮了。试一会又黑屏了。我发现北桥旁边有两个电容鼓包了。我换一下试试看行不。谢谢了

网友:
上独显试试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显卡。。不知有何指教

那就上长独显试试

网友:
独显试过了。。故障依旧。。郁闷啊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吧!

网友:
这个桥容易虚焊啊你加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