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进系统运行压力测试掉电

楼主(2013-01-30):
接到一台HP 6531S,适配器跟电池都坏了,然后机子一进系统后正常用一段时间就掉电,但是如果用360或者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一测试就利马掉电,按开关又可以正常开机,温度显示正常,排除系统问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就是过热了吧。

网友:
散热既然确认没问题,看看温控或者滤波电容把,

网友:
散热片的问题吧

网友:
不懂啊,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