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M不显示,以前修过

楼主(2013-01-30):
如图,接了个华硕F5M的本子,不显示,打开后发现显卡修过,问同行,说是要换芯片,要我400大洋
请问NV6100芯片多少钱?这本子还有价值么?

网友:
这个价值个人决定,这个芯片是比较贵。

网友:
直接 换显卡

网友:
这是桥吧,好像是

网友:
光芯片都150了;400也差不多哈,这个BGA有风险的吗?何况是多修机了,自己看吧,呵呵。

网友:
改良好的200多,要是上BGA挂了再上个不就白干啦,400不多。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不要管人家成本多少,毕竟风险也是摆在那里

网友:
这个的确很难说有没有价值,这芯片价格是有点高,如果你也是做这个的你可以自己出芯片给同行50-100元手工费(自己砍价去)吧,一次成功就不说了,反正不成功你就得赔个芯片进去

网友:
建议报废吧 没有意义再修

网友:
500块有价值,这台机我修过,换过北桥无效,最后是南桥的问题,我有拆机多个G6100 看我的贴, 我现在出一堆心片的,要的话可以PM

网友:
400可能便宜点了 比较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