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东芝46XV500C液晶电视花屏有重影,有图有真相!不知是不是液晶屏坏了?

楼主(2013-01-30):
求助各位东芝46XV500C液晶电视花屏有重影,有图有真相!不知是不是液晶屏坏了?

网友:
换屏线试下一样屏问题大。

网友:
先查下屏线和屏接口。

网友:
一半是这样的一半正常算啥事?

网友:
换根屏线看看

网友:
换根屏线试下,排除了的话再换屏试~

网友:
不用试了  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一遇到屏花就断定是屏坏呢  我就遇到驱动问题的

网友:
遇到事情不能太绝对,出现故障可以用替换法去试试看!

网友:
排除法好用的

网友:
先换驱动板吧,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不过不是东芝的,就是换驱动板好的

网友(2013-03-07):
换根屏线试下,再换屏试。。。。。。。。。。。

网友:
不是屏的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先简单的处理下屏显,然后更换下逻辑版,还不行,就是阵列的问题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