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山寨上网本的维修

楼主(2013-01-30):
   今天一同行拿来一台山寨上网本,名字都不知道是什么,中国的山寨就是不一样很强.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山寨么,我不清楚找不到同样的.话不多说了,现在开始维修吧,拆机电流待机是0.090,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电流,不管那么多拆了在说,拆开一看没有什么明显的地方烧,这下就找有没有短路了,一般待机不会有0.090,找啊找啊,找不到,一般山寨上网本南桥是容易坏的,这机子图纸也没有,那就搞吧,加焊高,上机几分钟心动的时刻到了,电流还是一样,开关按一下亮机了.这种故障相不通什么原因,也设山寨机就有这种问题吧,不管山寨还是修好了.

网友:
我还修过USB有1个口对地短路的也可亮机,山寨就山寨。

网友:
何谓山zai。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上次修个山ZAI,插上USB就开不起机,结果是5VSUS的4800B坏了

网友:
好多山寨本都搞遍了,也修不好的!

网友:
南桥虚焊吗

网友:
好多山寨修起来确实不好搞
而且有些根本没有图纸

网友:
请总有图纸吗上一份呀

网友(2013-03-19):
LZ板号多少?什么南桥的?

网友:
我修的一般都是南桥坏的,你的待机这么高也算正常的吗

网友:
我遇到过山寨苹果的,适配器坏了把本烧了,坏了好多地方,也没图纸,最后也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