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 无CPU供电 求救

楼主(2013-01-30):
大家都知道的   换NEC 电容  换完客户回去用了一个月  又不行了    换ISL6262  老是换一个用一会儿    加焊下也是能行  但是过会就不行了   求救啊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虚焊呢?建议仔细检查下。

网友:
  在考虑下 大电容。。改6个330 的呗  我换过 三个月没问题

网友:
改 4个得了  330的·

网友:
把上下管都换了吧

网友:
换CPU电容,换成 6个就行了

网友:
查条件吧,查点条件出来,要不然,怎么跟你说讲 ,比如EN VIN 5V PSI# 南桥发过来的信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