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 掉电重启...

楼主(2013-01-30):
HM55+NV独显+I3。。。三代内存
插电直接开机.....跑到0.8后,掉电,掉到0.05~0。10左右。。。反复
不上CPU不会掉,停0.37A

原故障是跑1.1A掉电。VTTCPU有个管子烧爆P0903BK,换后就成这样
换过CPU供电IC   RT8856,,RT8152C

补充内容 (2013-3-16 20:34):
此机已修复,P0903BK管子击穿,烧坏CPU,直接拆掉管子,换了CPU后OK

网友:
掉电之前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吗 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是否有电压不稳 虽然值是正常的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这个板,没有元件标识。很头大

网友:
CPU是否有换试过呢   另外 VCORE上下管是否也有一起换了~

网友:
没CPU代换,很麻烦

网友:
按2楼说的,示波器看看有没有管子不良的,
另外,你的感觉电压应该没有上齐

网友:
有没有换过南桥,如果换过,必需刷bios。

网友:
没有波波器呀。。

网友:
测各路电压是否都具备了,然后检查是否有供电不足(元器件不良,会导致供电不足,发热现象)

网友(2014-05-23):
这个维修又花客户不少钱,最头疼CPU也坏的

网友:
CPU坏了吧,感谢分享,辛苦了饿

网友:
感谢分享,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