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 请问如何测量液晶电源板里面的450V 100UF大电容

楼主(2013-01-30):
我用万用表直接档 1000V 黑笔接地 红笔测量二个脚 没有数据啊 又换成好的电源板也没有数据

网友:
量电压打到交流档  测好坏要拆下来用指针万用表测

网友:
万用表直接档 1000V
表笔接要测的电容。。放心测没有生命危险,,表笔是绝缘体不导电的。。

网友:
如果测量电压是否正常,需要把万用表调至直流1000V,如果测量大电容好坏最好是离线测量,先短接电容两脚放电,再用电阻档测量电容是否有充放电的过程。如果要精确测量电容的耐压值需要专业电容表才可以测量。 我维修时一般有四种万用表:指针万表用、普通数字万用表、全自动万用表与电容表

网友:
测一下电压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不知你要测什么,电压?还是其它?

网友:
笨蛋啊,这个都不会测啊!

网友:
要是想测有没有整流后的高压直流电,打到直流1000V档,红笔接大电容正极黑笔接负极,如果整流正常有接近300V的直流电压,如果是测电容是否正常,要将电容拆下,用二极管档用表笔分别接两个角,正常的电容会开始充电直至到1,然后将表笔对调,这时电容开始放电,到0后又开始充电到1,如果充放电时间一致电容是好的,充不到1或是充电很慢放电很快,电容有可能失容了,如果没有充放电过程直接就是0那是电容短路了,这是我的一些看法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网友:
别听二楼的,就是用DC档,不是用AC档,没数据就是不过电,保险丝烧了或者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