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7VESH-RH+至强X5260,无显示

楼主(2013-01-30):
小白一个,硬件几乎不怎么懂。网上淘了一块技嘉 GA-7VESH-RH的板子和至强X5260的cpu,接上电源,显示器,2g内存,没接硬盘。打开电源短的“滴”声后就没有然后了……显示器也还黑着。
主板应该支持这个系列的cpu,还请明白人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显示器还是黑屏就是没有进亮机代码,也不知道你的CPU风扇转不转啊?你可以用诊断卡测一下啊

网友:
短声的话应该是显卡

网友:
插上诊断卡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我觉得那短的“滴“声是不是正常开机的声音?一般正常开机不都有那一声么?还有,平时不怎么弄这些东西,没诊断卡……

网友:
插个卡看一下吧,,,

网友:
换内存或者插诊断卡看看

网友:
机器应该起来了    看看你显卡插的集显还是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