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CER上不了WIFI

楼主(2013-01-30):
从台湾用的热点回来就用不 了自己家的WIFI了

网友:
什么样上不了,是搜不到信号,还是能搜到信号但是连不上呢?路由器重新设置没

网友:
要说清楚一点拉,具体是怎样上不了的

网友:
就是啊 问个问题也说不清楚啊真是的

网友:
典型的水土不服啊!

网友:
把电脑里保存的WIFI网络全部删了,重新搜试试...

网友:
不会是你wifi开关没开吧

网友:
wifi密码是否正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