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独显I3 软关机关不了刷BISS解决

楼主(2013-01-30):
LENOVO B460独显I3  版号LA46
现像是软关机屏幕会暗下来,但关机后电流从1.3掉到0.4再跑到0.75,
我在基地下了几个BIOS都不行,这个是在别的地方找的.

补充内容 (2013-2-1 12:47):
这个BIOS不行,虽然能软关机了,但开机用40分钟左右就会掉电。。我再发一个BIOS在6楼

LENOVO B460独显I3 .rar

学习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不过要把ec bios和nb bios一起刷掉。

网友:
很少遇到这个现象的,如果是我遇到不一定会想到是BIOS问题,多谢楼主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刷完 EC BIOS    和 NB  BIOS   问题解决。

网友:
你的 bios多大版本的  给说下,我遇见好几个了

网友:
刷了这个BIOS已经测了一个上午还没看到问题

B460 I3 独显ok.rar

网友(2014-03-29):
这个我也碰到过,也刷BIOS好的

网友:
撸主 好淫啊  找了好久 终于找到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了,我正找这个 !

网友:
现在的bios成堆成堆的坏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都有

网友:
很不错,谢谢你们,我总算找到料

网友:
B460的问题很多,有短路,有不触发,今天接到一台不显示的

网友:
是SB BIOS,不是NB

网友:
嗯,感谢。今天修的是HP花屏,但还是下载了,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我正在修一台 不管刷哪一版本 EC也刷都還是無法軟關機 希望可用阿

网友:
一起刷到最新版本就好了

网友:
刷完楼主的可以软关机了。正在测试中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下次遇到应该注意一下了,不用绕那么多的弯路了。多谢楼主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好的吧

网友:
谢谢LZ 正找这玩意哪。

网友:
可以用 三克油

网友(2014-04-28):
6楼的BIOS 20分钟左右也是掉电啊 ,楼主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