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G2361如何代换高压板

楼主(2013-01-30):
现在这台机子确定是高压板问题,但是将通用高压板接入电路时,开启信号为低电平无法开启,用原电路,开启信号正常,现在只能是将开启信号接入一个高电平开启后正常,可无信号后一直是白屏,挺不舒服的.怎么样可以得到原电路的控制信号呢?

网友:
那你这个原机驱动板到底是高电平开启还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
可以加一个倒相电路

网友:
高电平开启的,原机电路,测量点亮时是高电平的,但一接通用高压板则无开启信号

网友:
低电平开启,这种显示器老烦人了。。需要加反相器。。

网友:
直接加个主板MOS管不得了

网友:
请知道的朋友详细说明一下改造方法。

网友:
加个倒向三极管就OK

网友:
不会搞,,,很老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