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DELL PP38L待机电压无5V(已解决)

楼主(2013-01-30):
接到一个PP38L  VM8  VM9的机器  不加电  上可调电源  瞬间有待机0.01然后就没了 不触发  拆机量有待机3.3V  无5V  ,5V上管有19V进来,输出为0V  控制极连到芯片15脚   换过芯片  一样情况。小弟新手  看不懂电路图  望高手指点一二,看看是其他什么地方会造成没有5V的产生。万分感谢!!

附上完整图纸  小弟对着图纸看了下周围原件  好像电阻阻值都没什么问题,没理论基础,大师傅下班了。望解答。 戴尔PP38L

网友:
求高手指点迷津  !!!帮忙看下造成缺5V控制极电压的条件。。谢谢

网友:
我帮你吧 你联系我QQ

网友:
给个QQ号码吧 楼上

网友:
测上下MOS导通不

网友:
是不是待机有3V 就没有5V ?

5V是触发之后产生的?

网友:
这种机器待机有3v没5v,开机后才有,不要再这个问题上纠结了

网友:
5V开启信号到了没

网友:
我还遇见一个没15V的,没修出来的,我决定换板子了,嘿嘿

网友:
戴尔的EC  是不是都要原装啊

网友:
5V有的机器是触发之后才有的

网友:
看看5v开启有了吗

网友:
机器应该是DELL1088吧  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只有3.3V没有5V的 开机后才有5V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了多久了,

三年了 又兴趣加我QQ 1512011769

网友:
楼主 后来是哪里问题怎么解决的,你要上来吼一声啊。这样大家都好提高啊。

网友:
楼主,你能帮我看下pq17最左边的那个电阻的阻值吗?烧焦了看不清,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只有3.3V没有5V的 开机后才有5V输出的

网友(2013-03-01):
谢谢楼主,我刷下BIOS试下。

网友(2021-08-23):
楼主高级技术员啊,还新手看不懂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