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显卡过程中遭遇WINDOWS文件保护

楼主(2013-01-30):
   各位大神,有一棘手的问题求指导!新买的显示器连笔记本电脑可以用,换到台式机上面的时候,开机发现屏幕很花,进入XP界面后感觉像进了安全模式,字体也大,屏幕也花。屏幕分辨率改不了,一确定还是回复原样。640*480.颜色质量最低4位。因为连笔记本可以用,所以就排除了显示器坏的可能。设备管理器显卡那里有黄色的感叹号。设备状态显示:改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于是下载了驱动精灵重新安装显卡驱动程序,在安装显卡过程中遭遇WINDOWS文件保护,一直点否都不行。后来在“设置windows文件保护扫描”右击,点“属性”改为“已禁用” 。这样还是不行。重启安装驱动这个还是跳出来。请教大家这是什么情况?改怎么办?已经在百度上面研究一天了。我的神啊!

网友:
显卡已经坏了,驱动安装不进。
和显示器没关系,换你的台式机显卡

网友:
有没有什么办法证明显卡确实坏了呐?

网友:
显卡坏的机率比较高

网友:
确实显卡坏了,用集成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