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 N5010笔记本自动关机

楼主(2013-01-30):
各位师傅好,本人修笔记本少。有台DELL的 N5010的本本,自动关机,放的时间长的话,开机有时还能坚持几分钟就自动停机了,停机后电流0.012A,说明待机电流正常,如果再开机的话一小会,也就是几十秒就自动停机了,风扇转的挺好的,也没有灰尘,挺干净的。开机正常的话,用鲁大师测温度也挺正常的。是不是散热器的问题啊。听客户说是摔了一下就成这样子了,可屏挺好的,也没有破壳,应该是小摔了一下。个人觉得是不是散热器有问题啊。想换个散热器试试了。听听个位师傅们的建议,谢谢,还有就是这个李的屏线,怎么拆啊,以前都是向上拔的,自己用力拔了拔也拔不动。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屏线就是向上轻轻的拿下来的,楼主试试。

网友A:
直接使劲往上拔,不要紧的,不会坏,就是扣上去的,检查一下散热器,N5010的散热器很容易变形,尤其是显卡那一块,调整一下再装上去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修了两次都是bios坏

网友:
我觉得是散热器的可能性大,可能是用户小摔了一下,把散热器摔的可能变形或者内部结构有问题。谢谢大家啊。我订一个全新的散热器换换试试吧,谢谢大家。

网友:
还是先排除散热吧!

网友:
北桥爱出问题

网友:
貌似显卡容易坏,是不是2000的显卡啊

网友B:
昨天修个机器也是摔了一下,我把桥加焊一下就OK 了,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修个机器也是摔了一下,我把桥加焊一下就OK 了,你也可以试试

我的可以开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劲往上拔,不要紧的,不会坏,就是扣上去的,检查一下散热器,N5010的散热器很容易变形,尤其是显卡那 ...

好的,谢谢你。

网友:
这个屏线接口上面有个铁丝圈,把它扶起来往上拉,不要提勒个绿色带子;自动关机的问题,刷下BIOS,干IO,烘南桥,再不行的话试试烘北桥了~

网友C:
当机器断电时,用手摸散热片风口处跟CPU,显卡处.如果CPU,显卡处的温度比散热口处温度高很多,说明散热片不导热.前不久我刚弄过一台这样的机器,也是开机不久就断电.最后换散热片解决.屏线的话,直接拉着蓝色带子用力往上提就行了,不会弄坏的.

网友:
芯片直接bga    能开机也不能排除脱焊可能

网友:
基本确定是散热不好造成的!换好了说下

网友:
LZ你要小心啊 搞坏了就不划算了  不是打击你什么

网友:
谢谢大家 ,屏线拆下来了。很好拆的,拔卡扣的那个地方比较好,呵呵,等修好了告诉大家啊。等着换散热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机器断电时,用手摸散热片风口处跟CPU,显卡处.如果CPU,显卡处的温度比散热口处温度高很多,说明散热片不导热 ...

好的,谢谢你师傅。屏线好拆,小心细心点。我是拔接口的那个地方来,一提就下来了,那个绿色带子提比较吃力。谢谢你。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  也是摔的 但是什么都是完好的 !  就是显卡背面的四颗电容特别特别高 都烫手 卡我也换过了 散热器是好的! 寻求办法中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